[STM32]
TIM1输出单路PWM,与外部中断有冲突??

楼主(2014-06-27):
大家好,我使用TIM1重映射后  利用OC2在 PE.11 管脚输出PWM,使用 PE.3配置外部中断,发现对PE3输入标准的方波信号(由示波器测试信号输入,保证无干扰),PE3浮空输入 带10K上拉电阻,在中断里面做数据累加,无其他操作指令,发现上电1~2秒内中断次数就能上万,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源代码如下:

void TIMx_PwmInit(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1 Periph clock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定时器1时钟使能,1分频,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TIM1 Full remapping pins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TIM_DeInit(TIM1);                                                                                            //重新将Timer设置为缺省值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                                 //psc  设置预分频数                72M/72 = 1000 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WM_PERIOD;                                         //设置自动装载寄存器        1000 KHz / (period + 1) = 每秒钟中断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0x0000  设置时间分割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选择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Set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PWM1模式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PWM1_PULSE;                                                //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信号输出到对应的输出引脚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使能PWM输出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定时器

}
void ExGPIO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E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Configure PE.03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F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nect EXTI3 Line to PE.03 pi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3);

        /* Configure EXTI3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3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 3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RESET)
        {
                if(numInterrupt) numInterrupt--;
//                numInterrupt--;

                /* Clear the  EXTI line 3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

网友A(点评):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中断处理函数跟描述的有出入  我是初始化 numInterrupt = 12000,按说1KHz输入方波,需要12秒才能归零,可是调试程序时候发现1~2秒就能归零。另外如果初始化不调用 TIMx_PwmInit() ,中断能正常工作,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没有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