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郑州吉瑞特监控摄像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分析

楼主(2014-06-27):
  1、红外半球、一体机晚上出现图像照度差、发白或有亮白色光圈现象,白天会有泛白。

  该现象是机器装配或运输过程中出现震动导致的,出现图像发白或亮白色光圈现象主要因红外发光管发出的红外光通过球罩折射到镜头所致,解决此现象就是避免让红外光折射到镜头表面,通常采用海绵圈进行镜头与红外光的隔离,在装配时一定要将球罩紧贴海绵圈!

  2、红外机型白天图像正常,夜间图像发白。

  一般因机器使用环境有反射物或在范围很小的空间内使用会出现此种现象,因红外光反射导致,解决此现象首先应确定使用环境是否有反射物,尽可能改善安装环境或安装角度。

  其次检查机器的有效红外距离与实际使用距离是否相适应;若一台长距离红外机器在很小的空间使用会因红外光过强导致机器图像发白。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以前使用过其他家公司的红外灯引起的,因为现在市场红外灯指标虚标成分太大,导致工程商对这种错位的现象已经适应,在考虑红外距离时往往会打出50%乃至多一倍的余量,在实际使用安装时就会出现光照太强,摄像机“睁不开眼”的感觉!解决办法就是匹配照射距离相符的红外灯源!

  3、监控摄像机没有图像。

  首先检查外加电源极性是否正确,输出电压是否满足要求(电源误差:dc12v±10%,ac24v±5%),其次检查视频连线是否接触良好;若是使用手动光圈镜头需检查光圈是否打开,自动光圈镜头则需要调节level电位器使光圈在合适位置。

  4、监控摄像机彩色失真、偏色

  可能是白平衡开关(awb)设置不当,也可能是环境光照条件变化太大,此时应检查开关设置是否在off位置,应想办法改善环境的光照条件。

  5、监控摄像机图像出现扭曲或几何失真

  这种现象可能是摄像机、监视器的几何校正电路有问题或光学镜头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视频连接线缆或设备的特征阻抗与摄像机的输出阻抗不匹配。当出现以上现象时,请先检查所用光学镜头是否异常及监视器的输入阻抗开关是否设置在75ω(欧姆)端,其次再检查所用视频连接线缆阻抗是否是75ω。

  6、监控摄像机画面出现几道黑色竖条或横条混动。

  这种情况一般是机器供电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太大或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的,应加强滤波并采用性能好、功率匹配的直流稳压电源。

  7、摄像机不出图像,带恒流恒压板的,恒流恒压板没有烧坏,机芯板坏了,就是我们摄像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