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在Protel软件中如何增加网络预拉线?

楼主(2014-06-27):
    最近在布一块开关电源的PCB,不想转网络表,但在Protel 99 SE中没见到有直接加网络预拉线的命令,直接用画线命令而不用网络预拉线不能自动DRC,以前用OR CAD 时就有直接增加预拉线的命令,使用很方便,由于PCB制作厂不能打开OR CAD的文件,所以只能用Protel,经过一翻摸索,发现Protel 可以用以下方式增加网络预拉线,画好后可以DRC:
  1.现在来增加网络,选择下拉菜单: 设计 > 网络表(Design > Netlist),
  出现装入网络对话框,点击此对话框右下角的(高级) Advanced 按纽,出现网络表管理对话框(NetList Manager),
  2.点击网络类型(Net Classes)中的所有网络(All Nets)
  3.在此对话框中按右键,选择弹出菜单中的第一个命令增加网络(Add Net),出现网络编辑对话框,在网络名(Net Name) 中输入网络名称,如NET001,输入后按OK按纽,此时网络类型(Net In Class) 中便有了一个网络名 NET001,重复此步骤,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更多的网络。如果想删除增加的网络名,可以在要删除的网络名称上按右键,选择弹出菜单中的第二个命令删除网络(Delete Net)来删除增加的网络,增加完后按关闭(Close)按纽,再按执行(Execute)按纽来退出该对话框。
  4.此时在右侧的浏览PCB(Browse PCB)中就有了刚才加的网络. 现在来把刚才增加的网络名加到相应元件的管脚上,放入几个元件来试试,选择下拉菜单  放置 > 元件(Plase > Component),任意放几个元件。
  5.双击元件的管脚,出现焊盘的属性对话框,选择高级栏(Advanced),点击网络(Net)右边的下拉框,出现刚才我们加的网络,根据自己电路的原理图选择网络就可以了。
  6.如果在画的过程中网络名不够或多了,就用前面将的方法增加或删除就可以了,Protel里加网络就这么麻烦。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2014-11-13):
学习了。谢谢;
有个问题请指导下啊;就是两个不同的pcb,想拼版投产或者拼在一起重新设计下,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重新导入注册表,就可以实现的?99s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