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5V-5V隔离电源应用问题

楼主(2014-06-27):
如图片里上图,5V-5V 隔离电源,如果某一负载出现短路,那么该路隔离电源模块会不会烧坏?同时会不会影响到其他隔离电源模块工作?
如图片里下图,如果隔离电源模块没有短路保护功能,那么我在负载端加上自恢复保险丝,如果某一负载出现短路,能否保证其他负载正常工作?该保险丝应该怎样选型?

网友A:
       针对您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负载短路,我们需要看隔离电源模块是否有短路保护,如果有那么模块自身不会烧坏,其他隔离电源也没有影响;如果模块自身没有短路保护,那么此短路模块就会烧坏,如果此模块输入端呈现短路的状态的话,那么前级的电源就会变成短路状态,其他路无法常工作。
    第二个问题,如果隔离电源模块没有短路保护功能,在负载上增加自恢复保险丝,若某一负载短路,电流超过了保险丝的熔断电流值,保险丝熔断,模块相当于空载使用,其他路也不会受到影响。
    保险丝的选取,主要是看熔断的电流要大于隔离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一般根据你的负载来选择,1.2-1.5倍的额定电流。熔断的速度根据你的隔离电源模块的承受能力来选择,如果电源模块短路时可以承受较长时间就可以选择慢断型的,否则就需要选择速断型的。
    现在5V-5V的mornsun隔离电源模块都具备了短路保护的功能,所以就可以省去保险丝,直接使用,一路负载短路的时候其他路负载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