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载时控制电机匀速,PID参数怎么设置,有没有经验值参数

楼主(2014-06-27):
用24V普通直流电机,**蛋大小的,20多W,3000-4000转的那种,带动一个小的蜗轮蜗杆减速箱,推动负载,负载随着位置的变化,受力会变化,需要控制电机匀速。准备用PWM方式驱动电机,用霍尔做转速反馈,用PID算法,PID参数怎么设置,有没有经验值参数。还有电机堵转,我准备不用电流检测,直接用霍尔检测,在0.1秒周期里检测不到就算过载,可以吗?

网友A:
有没有经验值参数。不会有现成的参数的, 因为 PID 的参数其实跟系统负载, 电机功率, 惯性等因素有关.
直接用霍尔检测,在0.1秒周期里检测不到就算过载,可以吗?              应该可行的, 只是有的粗糙

网友B:
系统不一样参数不一样。参考pid工程调节方法,参数不难确定

网友C:
控制电机转速,最好硬件调速。
软件调速,最好控制周期短一些。
电机的控制,要求及时,否则很容易失控。
我一般采用硬件调速,软件输出一个PWM设定值,根据转速大小适当改变PWM值,这样很稳定。
当然,如果CPU没有其它事情,软件直接控制,也是可以的。

楼主:
“一般采用硬件调速,软件输出一个PWM设定值,根据转速大小适当改变PWM值,这样很稳定。”是不是不需要用PID算法,用P算法?

楼主:
准备用TC4427驱动场效应管,只需用一个输出脚,另一路的两个脚可以悬空吗?还是都接上拉电阻

网友D(2016-03-05):
哥们,你的参数设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