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玩转KEA】官方实验例程UART模块

楼主(2014-06-27):
【玩转KEA】官方实验例程UART模块
本例程演示了KEA单片机UART模块接收和发送的功能。通过配置中断,当从PC接收到字符之后,UART会发送相同的字符到PC
完成本例程需要使用串口程序,PC通过OpenSDA接口与KEAUART2通讯。
打开串口程序,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其他设置默认,打开窗口,PC每发送一个字符,KEA会返回相同的字符,如图。
本实验的参考代码可以从KEA官方网页下载哦!
由于KEA的参考手册关于NVICNested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的介绍比较少,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ARMCortex M0+ User Guide 874.2章节。

网友A:
版主动作真快,活动刚发布,例程就出来了

网友B:
赶紧下来看看!

网友C:
我调试芯片最先就是要调通UART口。

网友B:
能不能发布SPI例程呢,看看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B:
UART例程支持ISO7816模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发布SPI例程呢,看看是不是更好一些?

uart例程,请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art例程,请查看

UART和SPI隔得有点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ART和SPI隔得有点远

的确,楼主发了UART,我就把UART程序发上来了:lol

网友E(2016-09-07):
楼主,为什么我用这个程序,上点之后KEA就一直发送  '*'  ,然后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字符后,KEA就开始不停的发空格字符,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F(2018-07-09):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我用这个程序,上点之后KEA就一直发送  '*'  ,然后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字符后,KEA就开始 ...

我好想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