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汇编

楼主(2014-06-27):
各位大侠,我们公司今年为了降低成本将使用的PIC单片机换成国产单片机(台湾易码),但此单片机只支持汇编语言,我之前从未搞过汇编,需要重头学起,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快速上手?并且推荐几本关于汇编学习的书籍,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没有办法下载呢?还有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单片机 国外的 国内的 ,是不是他们的汇编语言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办法下载呢?还有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单片机 国外的 国内的 ,是不是他们的汇编语言都是一样的? ...

基本语法大同小异,指令多寡而已,会用一种,其它的只是指令稍有差异.你先选好cpu种类,然后向代理商要资料.

楼主:
单片机的是我们老板选的,就是台湾易码科技,附件有这家公司的规格书,在第39页处有汇编指令,请帮看一下能否参照其他单片机学习。前面的列表中的资料能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下载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是我们老板选的,就是台湾易码科技,附件有这家公司的规格书,在第39页处有汇编指令,请帮看一下能 ...

你们老板太没眼光了,象这种资料也找不全的公司,根本就不应该用他的产品.哈哈

楼主:
此话怎讲,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新项目,对于需要他们提供什么资料还不清楚,请帮告知还缺什么资料,我好问他们去要,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话怎讲,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新项目,对于需要他们提供什么资料还不清楚,请帮告知还缺什么资料,我好问 ...

芯片的datasheet,应用资料,指令详解

看看合泰网站是怎么提供资料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fe164e09763231126edb11d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