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有用过stm32F030f4的RTC的兄弟吗?

楼主(2014-06-27):
使用HSE作为RTC源,在线debug时时钟没问题,取出J-link后使用电池供电,时钟就彻底乱了,况且秒钟非常不靠谱

网友A:
f4没有rtc的,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B:
没有了 OSC32 的引脚, 不等于没有了 RTC, 因为 RTC 还可以用系统分配, 内部 RC 振荡器做时钟呢

网友A:
那单片机不能掉电,得一直工作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