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个共模电感使用问题

楼主(2014-06-27):
1)请教一个共模电感使用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工厂里,开关电源对外干扰因数可以忽略,但开关电源本身怕电网浪泳。此时,共模电感有用吗?
2)咋么样防感应雷。

网友A:
加点吸收求个心理安慰呗,压敏,放电管。。。

网友B:
加点吸收求个心理安慰呗,压敏,放电管。。。

您是说,只能是心理安慰?  :'(
那个共模电感呢?

网友C:
带通滤波…

网友D:
到处发帖是啥意思?

楼主:
到处发帖是啥意思?

偶并没有到处发啊。觉得这个帖子的标题起的不明确,又看到前几天没有几个人回答,所以……。

网友E:
共模电感本身对防雷效果不大的(当然也有一定的作用),要真正做到可靠的防雷,一般都是采用压敏电阻、TVS等功率器件,并且电路也有很多技巧的,欢迎来金升阳技术论坛讨论

网友F:
这个真心不懂,虚心关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