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sfree” 和 “headset” 有何区别 ?

楼主(2014-06-27):
参见附图:
Handsfree”和“headset”都有耳机的意思。

请教:
Handsfree”和“headset 有何区别

谢谢!

附图:

网友A:
headset:应该是带有耳机和话筒功能的头戴式装置,只带耳机的叫:headphone 和 earphone吧
handsfree:没耳机的意思吧?不用怎么用手而已

楼主:
大侠言之有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