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单层板怎样设置?

楼主(2014-06-27):
我在学allegro  ,找了一块单层的开关电源板,因allegro是默认是双层板的,怎样设置为单层板,做出与实物一模一样,请指教,谢谢大神。
注:实物中
1 .顶层没有铜箔的,只有相关插件元件的丝印。
2.底层是贴片元件、插件的焊盘与布线,还有贴片元件的丝印。

网友A:
你要什么层的元素,在gerber设置中加载就可以了。
不用的,就不要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