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开发板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6-27):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具体电路了,如果直接驱动肯定会冲突的

网友B:
直接驱动肯定不行,也不会有电路这么设计,用总线接口芯片做总线复用,数据锁存

网友C:
冲突是会冲突的,但是一般这种开发板设计的时候驱动数码管用的基本上是锁存器,不想数码管亮的时候可以锁存起来,还有就是有的开发板用的跳线帽,具体就看电路了。

网友D:
非要在驱动数码管时点LED吗?

网友E:
具有相同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