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adence 原理图放置不了网络号(Net Alias)啊

楼主(2014-06-27):
用cadence16.5编辑原理图 可是不能放置网络号啊!!!!能够被光标拖出来,但就是在点击鼠标放置后,没东西出来!!!!还请这方面的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
你在你要放置网络的端口拉根线出来试试

网友A:
没放到线上 是放不了的
估计是你格点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格点的问题,你话封装的时候用的格点和绘图设计里用的格点不一致,放置网标是扑捉不到线上

网友C:
格点问题

网友D:
从引脚上画根线出来,Place->Net Alias  ,或直接按shortcut key,N,放置。
换Cadence SPB16.6吧。最新版本。

网友E(2014-11-11):
先在引脚上拉出一根线来  直接放在引脚上是不行的  我初学的时候也有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