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FPGA上电初始时IO口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06-27):
大侠,
  如题所示,当CPLD/FPGA上电时其IO口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高还是低,或者是高阻,谢谢啊!

网友A:
高,这个避免不了的。
如果不希望有一瞬间是高,可以加下拉电阻,1k,10k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这个避免不了的。
如果不希望有一瞬间是高,可以加下拉电阻,1k,10k之类的 ...

不知道可以设置不,在QUATURS里面。下拉电阻麻烦啊。
多谢!

网友A:
无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设置。。。。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怎么设置。可能也是在仿真里面,不怎么确定。。。。。多谢啊

网友A:
我查过,不可以的,我就遇到这种问题,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过,不可以的,我就遇到这种问题,头痛。。。。

关心上电初始态。一些IO口直接控制继电器的,要是电平不对直接把产品给烧了,或者冲坏,那叫一个蛋疼。

网友B:
在上电或者配置阶段,xilinx的FPGA是可以控制所有IO的上下拉状态的。HSWAPEN就可以控制。

网友A:
altera的只能外部接下拉电阻,xilinx的可以使用内部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