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c8051f310加密编程时出现如此提示!

楼主(2014-06-28):
淘宝新买的c8051f310加密编程时出现如此提示!难道是被人用过了????请教论坛各位前辈,谢谢了!!!  批量烧录的,大部分芯片没有这个提示。使用的编程器是黄色壳子的,不知道是uec3还是uec6

网友A:
确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就可以了

你好,怎么大部分空芯片没有这个提示,只有小部分会有这个提示,这是人家的旧芯片吗?(虽然不一定会影响使用)

楼主:
点击确定后,有些下载没问题。但有些出现这个提示后,会出现下载失败

网友B:
正常。加密后本来就连接不了了。

楼主:
加密后不能读取(读取出来全是0x00),但可以connect和erase code space后重新编程。用的silicon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试验得出的结果

网友C:
这种黄色的烧写器最差劲,又丑又贵,去某宝买四十几块钱那种U盘大小的烧写器,配合新华龙的软件,擦除烧写校验加密一键搞定,你的板子电都不用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密后不能读取(读取出来全是0x00),但可以connect和erase code space后重新编程。用的silicon  Flash Pr ...

加密后确实不能读取,但可以擦除重新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黄色的烧写器最差劲,又丑又贵,去某宝买四十几块钱那种U盘大小的烧写器,配合新华龙的软件,擦除烧写 ...

我还相信新华龙的原装烧写器,在某宝买的,140大洋。说是黄色的u-ec6

楼主:
可是大家都没有正面回答我想问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相信新华龙的原装烧写器,在某宝买的,140大洋。说是黄色的u-ec6

我的抽屉里有一把新华龙的原装烧写器,你那种黄色的我就至少买过5个,都是从上海或者深圳新华龙购买的,从它232串口时代PDC啥烧写器就在用了,各种奇葩问题把人都要搞死,特别是出差,在现场为了一根几十块钱的编程电缆丢人不是一次两次了。那片子倒是还算可靠,我都是用在工控现场,从来没有死机干扰跑飞啥,这么多年下来维修率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抽屉里有一把新华龙的原装烧写器,你那种黄色的我就至少买过5个,都是从上海或者深圳新华龙购买的, ...

您好,不知道您是哪个行业的,多年下来维修率是0,非常不容易。说明电路和单片机都设计合理。我算是知道了,下次如果再买的话,就不需要花冤枉钱了。呵呵
另外,这个c8051f能用于工业现场,减少了我对c8051f用于工业环境的怀疑。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不知道您是哪个行业的,多年下来维修率是0,非常不容易。说明电路和单片机都设计合理。我算是知道了 ...

包装机械,我的硬件很菜的,所以不敢在板子上做太多功能,在实现所需功能的前提下尽量简单,比如继电器我从不画在板子上,都用外接的,电源用现成的铭伟多路独立输出的开关电源,在板子上也就几乎没电源处理,所有输入输出都光耦隔离,存储也不用便宜的24C02直接上铁电,显示用品牌的现成的触摸屏而不用液晶数码管之类

网友C:
各论坛都很多帖子在说这片子抗干扰差,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的控制都是配自己公司的设备卖出去,偶尔帮别人公司做做控制,所以每年也就才用百来片,维修率为0应该和这个量少有关。维修率低但跑现场的时间倒是不少,几乎每一台设备都功能不同,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现场现编写程序,也累的,几年过后自己都不知道那设备咋操作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论坛都很多帖子在说这片子抗干扰差,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的控制都是配自己公司的设备卖出去,偶尔帮别人 ...

哦。谢谢您分享自己的使用心得。您的产品肯定对成本不太敏感,使用的外设都是现成的豪华配置,不需要自己做。不过能正常使用最重要了,不需要什么电路都自己做。

网友E:
我们的操作起来比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F:
以前用的时候没这提示,你问新华龙看看

网友E:
这个原因是加密后擦除时间会长很多,而且时序有些差异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不知道您是哪个行业的,多年下来维修率是0,非常不容易。说明电路和单片机都设计合理。我算是知道了 ...

C8051F340和C8051F310我们用了好几万片了,也是工控设备,工业环境,CPU的故障率也是0,抗干扰相当好,看门狗都没用,没有死机和重启现象,这些的前提都是要用内部振荡器,若用外部振荡器的话抗干扰就比较差了,估计和C8051的外部振荡电路有关,别的CPU外部振荡电路的反馈电阻都是1M欧,而C8051外部振荡电路的反馈电阻要10M欧

楼主:
引用 网友G:
C8051F340和C8051F310我们用了好几万片了,也是工控设备,工业环境,CPU的故障率也是0,抗干扰相当好,看 ...

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关键是我们自身电路设计要合理,不要随便怀疑芯片。可是网友都没有看清我的标题,都没有回答我想问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关键是我们自身电路设计要合理,不要随便怀疑芯片。可是网友都没有看清我的标题, ...

你那烧写软件估计用的人少,也所以就没人遇到你的那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