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与STM32的异同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6-28):
1.内核
GD32采用二代的M3内核,STM32主要采用一代M3内核,下表是ARM公司的M3内核勘误表,GD使用的内核只有752419这一个BUG。

楼主:
2.主频
2.1使用HSE:GD的主频可以跑到108M,而ST的主频仅为72M
2.2使用HIS:GD的主频可以跑到108M,而ST的主频丌能超过64M
例如:刷屏,开方运算,电机控制等对MCU速度要求高,但是又想降低成本的时候,GD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使用内部和外部晶体,配置108M时钟的方式可以通过访问21ic下载相关的文件
https://bbs.21ic.com/icview-570529-1-1.html

楼主:
3.供电
1.外部供电
• GD32外部供电范围是2.6~3.6V
• STM32外部供电范围是2~3.6V
GD的供电范围比STM32相对要窄一点。

楼主:
2.内核电压
• GD32内核电压是1.2V
• STM32内核电压是1.8V
GD的内核电压比STM32的内核电压要低,所以GD的芯片在运行的时候运行功耗更低。

楼主:
4.FLASH的差异
4.1 Flash执行速度
• GD32 Flash中程序执行为0等待周期。
• STM32 Flash中程序执行速度。
ST系统频率不访问flash等待时间关系:
0等待周期,当0<SYSCLK<24MHz
1等待周期,当24MHz<SYSCLK≤48MHz
2等待周期,当48MHz<SYSCLK≤72MHz

楼主:
4.2 擦除时间:
由于GD的Flash是自己的与利技术,ST的Flash是第三方 提供的,
所以GD的Flash和ST的Flash有些许差异。GD的擦除时间更长一点
例如: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 及以下的型号, Page Erase 典型值100ms, 实际测量60ms 左右。对应的ST 产品Page Erase 典型值 20~40ms,参见产品datasheet。

楼主:
4.3 Flash加密:
ST的Flash有两层加密机制,一个是UID,还有一个是读保护,但是GD的Flash内部做了一个重组算法,物理地址连续,但是逻辑地址并不是连续的。这一点可以用来防硬**。

楼主:
6.功耗
从下面的表可以看出GD的产品在相同主频情况下,GD的运行功耗比STM32小,但是在相同的设置下GD的停机模式、待机模式、睡眠模式比STM32还是要高的。

楼主(2015-07-29):
GD的主频超到150M也没问题,108最好不要用

网友A(2015-10-09):
嗯  不错  知道了对比不同MCU时该从哪几个方面来着手了!

网友B:
mark一下.
有机会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6.功耗
从下面的表可以看出GD的产品在相同主频情况下,GD的运行功耗比STM32小,但是在相同的设置下GD的停机 ...

这个没有矛盾吗  ?   同样的设置 ST  功耗低   但是 相同平率下  GD  的功耗低   GD  怎么做到的

网友D:
这个问题的讨论的多,也是很详细的,支持。

网友E:
功耗差异上不大的,就看用户最终主频想用多大的。

网友F:
这个异同点很多的,在做开发移植的时候多注意下的就可以了

网友G(2016-05-17):
一个产品会可能会使用GD和stm    有没什么办法识别出两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