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移植必看】GD32与STM32的UART区别

楼主:
单独开一个帖子,是为了方便百度进行查找与索引
USART GD的和STM32存在两个点差异:
1.GD在连续发送数据的时候每两个字节之间会有一个Bit的Idle。如下图

楼主(2014-06-28):
2.GD的串口在发送的时候停止位只有1/2两种停止位模式。STM32有0.5/1/1.5/2四种停止位模式。

USART的这两个差异对通信基本没有影响,只是通信的时间会加长一点

网友A:
在GD32和STM32上可以正常通信么?在我们用串口传送数据的时候会不会有数据的差错呢?

网友B:
GD的这个USART只是在连续发送数据的两个字节间存在多一个空闲位,一般的串口通讯都不会影响的,除非对于一些串口通讯协议要求很严格的来说,就在发送完每个字节加个小延时或者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GD32和STM32上可以正常通信么?在我们用串口传送数据的时候会不会有数据的差错呢? ...

看楼下的回复

楼主(2014-07-28):
引用 网友B:
GD的这个USART只是在连续发送数据的两个字节间存在多一个空闲位,一般的串口通讯都不会影响的,除非对于一 ...

学习了

网友B:
哈哈,没事,互相学习,我叫Fr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