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汽车雨量传感器

楼主(2014-06-28):
如题,汽车雨量传感器基本是国外厂家的天下,国产的很少。
雨量传感器通常有3个电气端子,电源正负及输出信号,这个信号一般是什么格式的,有没相关资料?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A:
简单点:要么是电平输出,要么就是脉冲输出了吧。

自己百度不到吗?

楼主:
一般是脉冲输出或串口输出信号;
1、这种脉冲信号,通过什么软硬件方式读取信号呀,及如何判断;
2、串口输出信号好读取。

网友A:
脉冲信号可以通过捕获方式读。

当然,也可以用定时器+软件读IO的方式,但捕获方式简单一点。

网友B:
没用过;
你找到合适的型号,找到PDF资料,根据PDF资料,基本就知道怎么读取了;
匿名
汽车雨刮基本都有雨量传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