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独立控制24珠七彩灯的IC

楼主(2014-06-28):
求 独立控制24珠七彩灯的IC。24*3=72像素,要每颗灯的亮度可独立调节。

:time:

网友A:
每颗灯的亮度都要独立控制,控制芯片可能要定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颗灯的亮度都要独立控制,控制芯片可能要定制了;

很少有。
在网上找一个可做呼吸灯的IC:ET6269能达到要求,但找不技术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少有。
在网上找一个可做呼吸灯的IC:ET6269能达到要求,但找不技术支持。 ...

一颗IC就可以支持72路PWM输出,我也想知道是什么IC,还有就是数据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更新的,即是用什么接口,USART,SPI?

网友C:
可以分几组分时控制,PWM调光。

网友D:
这个要用到的口线是比较多的,,串行转并行的吧

楼主:
用扫描的方式,8行9列,关键是各个通道能否承受的这些灯的电流,IC能否承受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