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单管驱动芯片求助

楼主(2014-06-28):
芯片共5个引脚,前级3个,后级2个,一脚接+15V电源,2脚接地,3脚为使能控制脚,4脚接地,5脚为输出脚,输出幅值为+15V驱动信号,如图所示的U1,上面的标识为“100TD”
封装为TSOP-5或者TSOT-23-5

网友A:
然后呢?木下文了?

网友B:
不会是个高边开关吧?

楼主:
增加器件的输出波形

网友C:
已经知道它是IGBT驱动了,就不要纠结它是啥玩意。自己用分离元件搞一个类似功能的电路不就行了吗?

楼主:
前面的电源限制,自己搭建电路在功耗、PCB大小上限制太多

楼主:
各位大师,有知道这个器件的型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