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初次画板,验证方案用的,扔砖的、喷水的一起上。。。

楼主(2014-06-28):
辛辛苦苦画了一晚上,内部测试验证方案用的。
个人感觉最不理想的就是310V高压的布局,那根310V的长线,额滴个娘来,感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
不啰嗦,上图、求喷!

网友A:
挺好的,还是单面板;

网友B:
用的什么IC啊,居然不要原边辅助电源,待机功耗好么?

网友C:
高手啊,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IC啊,居然不要原边辅助电源,待机功耗好么?

TNY277,说实话,开关电源我是超级菜鸟,按PI的软件做的。据说很多人按这产品做了很多量产产品了。

网友B:
如果把大电容挪到左上角可能更好些。

网友D:
不会看。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E:
把输入端子移到下边,大电解的310V和功率地走线要尽可能短些;初次级的距离要留够,大电解的外皮不能算有效的绝缘。

网友E:
光耦不要在中间走线,即使没有办法非要不可,也不要走两根,距离太近了,打耐压过不去。

网友F: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啊!

网友G:
学习一下,我还没画过呢

楼主(2014-08-02):
引用 网友E:
把输入端子移到下边,大电解的310V和功率地走线要尽可能短些;初次级的距离要留够,大电解的外皮不能算有效 ...

确实,大电解的外皮不能算有效绝缘,这个我真没考虑到。其他的都考虑了,因为板子不大,也就做个验证。所以就没调整了。

网友E:
电解电容包胶带吧,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H:
顶一个,看到布局还可以

网友I:
1 大电解电容与二次测的间距不够
2 光耦下面不能走线,否则间距也不够。
3 输出线都从电容引出

网友J:
1.   强弱电元件管脚(光耦),元件之间 空间  > 3.5mm

2.   强弱电元件 空间   <3.5mm   时 ,开槽宽度  > 1.5 mm, 元件不能贴紧PCB ,   影响爬电距离。

3.   L  , N  线  至少  3.5mm

4.  变压器至少 3 层绝缘

5.   变压器强弱电距离 >=  8mm  , 不用开槽

网友K(2014-09-16):
看不懂,只能默默的的赞一个

网友L:
还可以吧!没有最完美的!

网友M:
楼主方便交流么

网友N(2015-09-27):
画的挺漂亮的!比我第一次画的漂亮多了!

网友O:
布局调整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P:
感觉不错,赞一个

网友Q:
元器件间距有点近吧

网友R:
问一下,功耗是多少,稳定吗?

网友S(2016-01-27):
单面板,画的很不错了

网友T(2016-12-08):
不跳线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