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关于STC89C52RC单片机控制两个2相6线不仅电机

楼主:
怎么无法实现电机正反转?下面是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en_spin     P0 &=0XDF
#define dis_spin    P0 |=0X20                  //PD5

#define spin_c      P0 &=0XEF
#define spin_cw     P0 |=0X10                 //PD4

#define spin_1      P2 |=0X08
#define spin_0      P2 &=0XF7                 //PD3

#define en_pull     P2 &=0XFB
#define dis_pull    P2 |=0X04        //PD2

#define pull_c      P2 &=0XFD
#define pull_cw     P2 |=0x02     //PD1

#define pull_1      P2 |=0X01
#define pull_0      P2 &=0XFE     //PD0

#define NOPP        P2 &=0xF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t,i;
                        it=50;
                        i=16*200*300/(5*3) ;
                        P2=0X10;
                         P0=0X10 ;
                                 spin_c;   pull_cw;
           while(i--)
         {
pull_1;  spin_1;
           delay(it);spin_0;NOPP;
           delay(it);pull_0;NOPP;
           delay(it);
                           spin_1;NOPP;
           delay(it);spin_0;
pull_1;delay(it);NOPP;NOPP;
       delay(it);pull_0;
                           spin_1;
           delay(it);spin_0;NOPP;
           delay(it);NOPP;
pull_1;delay(it);
                           spin_1;NOPP;
           delay(it);spin_0;pull_0;
       delay(it);NOPP;NOPP;
           delay(it-5);

         }

                        }

STC89C52与TB6560驱动板的接线图

STC89C52与TB6560驱动板的接线图

楼主(2014-06-28):
怎么无法实现电机②反转?

网友A:
帖子有错别字;
你用的专用芯片,专用芯片有个方向脚,方向脚的高低电平控制正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有错别字;
你用的专用芯片,专用芯片有个方向脚,方向脚的高低电平控制正反转的; ...

方向脚?能详述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向脚?能详述下吗?

你看下TB6560的资料

楼主:
下面是TB6560驱动板设置控制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TB6560的资料

我接引脚发现,同一引脚CW置高电平无效,而 EN 却有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控制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TB6560的资料

而且可以确定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可以确定驱动板是好的

检查驱动电路看看是否支持正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可以确定驱动板是好的

你是怎么确定的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可以确定驱动板是好的

把驱动器抵开,量内部光耦输出方向脚高低电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确定的驱动板是好的?

将驱动器的CW 接 芯片的P3.0脚(RXD)可以实现反转

网友C:
P0口没有上拉电阻,而你用共阴的接法驱动电机板,电机板应该不能工作的。建议你用共阳的接法驱动电机板。

网友D:
是的,建议共阳接法,改变CW端口高低电平即可实现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