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串口中断接收无法出程序。

楼主(2014-06-28):
硬件仿真结果一直停留在初始化函数的 UCSRC的 赋值语句,程序就停止了。

网友A:
多用例程试试,自己写有时候会有小问题导致运行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例程试试,自己写有时候会有小问题导致运行不畅...

求助一下,jtag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可以单步几个步骤,然后就没反应了,没有箭头只剩光标了,问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一下,jtag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可以单步几个步骤,然后就没反应了,没有箭头只剩光标了,问一下是哪里 ...

有可能是调试器的问题,如果调试器不好用,还不如下载后看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调试器的问题,如果调试器不好用,还不如下载后看结果呢...

是这样的,在串口通讯的时候我想以中断方式接受数据,但是电脑发过来数据以后,总是跳不出中断,想看一下 寄存器的值。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在串口通讯的时候我想以中断方式接受数据,但是电脑发过来数据以后,总是跳不出中断,想看一下 ...

你可以把寄存器的值都通过串口发送出来在电脑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寄存器的值都通过串口发送出来在电脑上看...

问题找到了,就是UCSRB的UDRIE 置位后程序就卡死在寄存器写入位置了,将其删除后程序可正常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