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ADC应用说明

楼主(2014-06-28):
ADC, dc, AD, AC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可以在敬爱那个来的应用中用到,AD只是时钟的的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可以在敬爱那个来的应用中用到,AD只是时钟的的区别么? ...

基本上就是时钟的区别
1.如果采用中断获得采样数据后,需要软件清除中断
2.当ADON=0时写入1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t_WAIT,如果用ST库的话就在ADC_CMD后面加20us左右的延时。

网友B(2014-08-28):
这么说,GD32的AD不适合做高速采样了? 我们的产品用2us采样波形, 是不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GD32的AD不适合做高速采样了? 我们的产品用2us采样波形, 是不是用不了? ...

你可以操作寄存器实现试试,作为一个要取代STM32的片子,我不相信他会留下这么明显的B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操作寄存器实现试试,作为一个要取代STM32的片子,我不相信他会留下这么明显的BUG ...

GD取代STM32?  不会吧,不是新塘才能和STM32 P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取代STM32?  不会吧,不是新塘才能和STM32 PK吗?

GD本来就是和STM32的10x和0xx系类兼容的,新唐的M0做的不错,没出M3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