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重新编号出现的1.2.3.4.5的字样怎么去除,AD6.9软件,谢谢

楼主(2014-06-28):
       这个是我在PCB里面重新编号后出现 的5,可是怎么都除不了。怎么可以出除。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

就是那个我对PCB重新编号后,会出现1.2.3.4.5这样子的数字,我应该 怎么样把这个数字去掉呢,谢谢

网友A:
帮不了你了。我按你说的自己试了一下,就没有出现所谓的数字。抱歉!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了你了。我按你说的自己试了一下,就没有出现所谓的数字。抱歉!

请问你是怎么操作的呢,是我的步骤去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