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2014-06-28):
有没有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下,TL431电路的稳定性,比如说如何绘制博德图,相位裕度,传递函数等等。多谢

网友A:
LZ从右至左看着不别扭嘛?
一直木理解,坐等高手讲解:dizzy:

楼主:
电路是很简单的电路,VOUT=(1+R1/R2)*2.5V.
一个经典的负反馈电路,只是要分析稳定性,没那么简单。

网友B:
分析可以用TINA 9,找个地方用大电感断开环路,一般选在高阻负载或没有电容输入的地方。
电感的信号流出端加个大电容隔离的信号源,电感的另一端加个LoopG测量端。
然后实施交流分析,就可以得到环路增益LoopG的Bode图。
Bode图中增益曲线与0dB的交叉点为穿越频率,对应相位曲线与0度的距离为相位裕度。
楼主想问为什么或者想仔细学,狗或百度一下“ 伯德图(Bode Plot)及其在运放稳定分析中的应用”,第一个**就是。

楼主:
非常感谢lymex !
我用TINA仿真了下,得到和lymex同样的图
从相位裕度90度来说,应该是很稳定的。
但是这个电路在我们的设备上,发生了振荡。
另外在频率0.01hz上,相移180度,增益是40DB,
这个点是否是不稳定的点?

再次对lymex热情无私的帮助表示感谢!

楼主:
已经拜读了lymex的大作,“ 伯德图(Bode Plot)及其在运放稳定分析中的应用”,写的非常好,对理解Bode Plot非常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lymex !
我用TINA仿真了下,得到和lymex同样的图
从相位裕度90度来说,应该是很稳定的。

放在设备上振荡,那可能是有负载(电阻、电感、电容),或者是负载电流较大、布线有问题。要想分析实际电路是否振荡,必须把负载和所有相关的元件都画出来。
要想振荡,必须是相移360度,这样反馈回来的信号才与输入的相同。此时若环路增益为负dB,那么负多少dB则增益余量就是多少dB,若此时环路增益为正dB,那必振无疑,振荡幅度越来越大直到电源嵌位或非线性起作用。
低频时相移180度,那是负反馈放大器本身的相移,反相就是相移180度。

网友C:
LTspice也不错,正版、免费,就是元件模型库少些、但可方便引入SPICE模型、、、

我用的TINA 9也是正版、免费版,也可以引入SPICE模型,而且元件模型库也不算少。

楼主:
多谢lymex的热情帮助.

楼主:
怎么结不了贴?
我已经配合好了分数,显示剩余分数是0了,
还是提示我分数没有分配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lymex !
我用TINA仿真了下,得到和lymex同样的图
从相位裕度90度来说,应该是很稳定的。

C2接在那是干什么用的?
要么删掉,要么串一粒1K的电阻,再试试,也许就没有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2接在那是干什么用的?
要么删掉,要么串一粒1K的电阻,再试试,也许就没有振荡了。 ...

C2 确实是引起振荡的一个原因。去掉C2,振荡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