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看不懂的升压电路

楼主(2014-06-28):
有谁能帮忙解析一下,这个升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设计或者控制时有什么注意事项,电感L3和电容的耐压和容量选择应该怎么算?

网友A:
这不是降压嘛

楼主:
不是前面的部分,是逆变器和后面的那部分电路(L3后面的那些),前面是BUCK电路。

网友A:
后面的逆变升不了压吧?

楼主:
后面只接三个串电容,再并一个放电管,放电管到一定的电压值才能击穿,用这个电路不能将电容两端的电压抬高吗

网友A:
LC谐振确实可以

网友B:
LC滤波频率可以根据的你的开关频率选择;
1/10~1/20

楼主:
有没有人能详细描述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我自己看了之后,总感觉这个电路不太对劲,我觉着这样才是正常的升压电路吧

楼主:
LC滤波频率可以根据的你的开关频率选择;
1/10~1/20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逆变桥的开关频率是100K,那么后面的LC的谐振频率应该选择10K,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