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4-06-28):
我现在的STM32做的HID设备在通过USB供电时可以正常枚举.
但是如果我不移除USB线,直接按STM32板上的RESET使MCU复位,设备就不能再正常工作了.
在电脑的设备管理里也看不到有硬件变化的刷新动作.

如何在MCU复位的时候让主机以为设备移除了..MCU再运行的时候重新枚举呢,是要改一下硬件,还是修改软件,请教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改硬件应该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