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信号检测电路,不求助啦,解决了~

楼主(2014-06-28):
打算用一个简单电路检测220是否掉电。在网上搜了一下,搭了下示电路,注意后面的电路我没有画,与问题无关,,图中双向光耦为el814,我实际使用双向led代替的。

使用中发现r1发烫严重,这样的电路无法用于真实产品的。后改为下图:

结果出现,只是上电的瞬间led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在光耦CE端看波形

网友B:
RC串联降压,不能用并联,

网友C:
上电的瞬间led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
这是因为电容在上电时视为短路,高压直接加在LED上,给LED击穿了。
解决办法就是去掉电容,只用300k电阻。如果LED亮度不够,想办法。

网友D:
要想LED比较亮可以把104串联在交流回路然后全桥整流再带LED.

楼主:
感谢大家回帖,先回一下4楼的,led没有损坏,上电时候led闪一下,就熄灭了,过一会再通电依然是闪一下,熄灭。

网友E:
不要用电容。用150K/2W是可以的,有一点发热是正常的。如果希望损耗小些用300K或1M或更大的电阻也可以。光耦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帖,先回一下4楼的,led没有损坏,上电时候led闪一下,就熄灭了,过一会再通电依然是闪一下,熄 ...

只用300k电阻可以点亮LED。如果点不亮,那说明LED选的不是高亮的,或者已经被电容冲击而退化。

网友F:
加个电阻分压,怎么样?

楼主:
我一开始就是300k/2w的金属膜,真的有点热,因为是在封闭的塑料盒中使用,所以能摸到的明显热量我觉得不能接受。
刚才又按8楼说的试了一下,不行。在led两端并电阻,并0.1u的电容,并tvs都试过,不行。强烈需要大家帮提高下理论解释。
这样任意尝试没哟任何意义,就算能用了,也要能解释才行啊。

网友E:
你是一定要看到它很亮才行么?

网友G:
前面说的得对,应把0.1u的电容串联在回路里(阻抗=1/2/3.1415926/50/0.0000001)=32 k,最好再串10k电阻吧,怕万一电容挂了,电阻还能扛一下。因此电流有效值=(220-2)/42=5.2mA,每个LED  2.6 mA,不够亮的话可再调调数值。

网友H:
电阻大了些

楼主:
好心人真多,回一下12楼:目前双向led是根本不亮,大家都知道光耦是根据光亮强度改变基极电流大小的,不亮就没法驱动后级的。
谢谢13楼指点,我一会就去试一下:应该就是按下图吧?

网友I:
你这个功耗太大了吧     加大组织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还要再试验一下,下次回帖汇报整个过程,应该对和我有相同需求的人有所参考价值。
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

楼主:
重申一下,直接用电阻加led的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电阻上的功耗挺大的,如果做在产品里我觉得不合适。
所以来想用电容降压的方式来解决。
先说下下图的这两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在本应用中没有任何区别,led的亮度都是一样的。不过我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R1可以起到泄放c1电荷的作用,否则断电后,c1可能会积累电荷,吧啦吧啦~我记得好像是电子报上说的。
上面我说的电路不工作,最主要原因是 lymex说的,就是上电瞬间,电压直接加在led两端,造成器件击穿。由于时间很短,造成的器件损坏不明显,我快速cha快速拔n次后,就看出来了。
完整的电路应该如下图所示,led两端需要有tvs保护:

本图充分利用了阻容降压是一个电流源的原理(后面的双向led也是电流器件),不需要用电阻稳压管或者桥什么的,转成电压源,即简化了电路,又降低功耗。
图中所有器件都标示了参数,大家可以直接使用,嘿嘿。
注:如果r1微温应该可以适当大加数值,不过我就只有这么大小的电阻,没有做试验。

楼主:
上苍保佑所有回我帖的好心的人~

网友J(2016-05-10):
在主回路里面再串联一个电阻比较好。放置电容被击穿之后,出现较大电流的问题。

网友K(2016-12-20):
哥们,这个电路,EL814,直流部分波形,一直是高电平吗?当220V接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