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动态配置Actel的FPGA管脚的上下拉?

楼主(2014-06-28):
Actel的FPGA,比如A3P030,在program array的时候,每个IO可以选择上拉或下拉。
但是这种上拉或下拉属于静态固定的。

如果我想在FPGA中增加一个控制寄存器,通过外部写这个寄存器,来实现对IO的上
下拉的动态控制,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是边以前在软件里面设置的,不能通过程序设定。

网友B(2015-05-11):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了没?请联系我,linwenwww376@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