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p总是在复位状态

楼主(2014-06-28):
为什么dsp总是在复位状态 我接了3.3v的上拉电阻 而且3.3v也是稳的。但就是上拉电阻下面的电压为0v或其他的电压,这点电压不稳。其实之前由于供电电压不稳,在烧写flash是锁死过dsp,然后按照网上的教程想**。我在dsp上电前后一直按住复位键,同时连接ccs和仿真器,后就出现这问题了,can you tell me why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楼主:
这是复位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复位原理图

首先想问问你    当时造成flash锁死    你按照相关说明解锁了吗
如果解锁了    强烈建议你分享出说明和操作步骤
从你的复位电路看  没什么问题    上电自复位电路
我觉得现在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电解电容
建议你将两个电容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想问问你    当时造成flash锁死    你按照相关说明解锁了吗
如果解锁了    强烈建议你分享出说明和 ...

对的,好像解锁了 我的解锁方法已经在上面写了
现在在flash时,好像没有要输密码了,但是运行不行

楼主:
楼主能不能不这贴 改为精贴啊 哈哈

网友B(2014-08-11):
E003用得太大,可能有漏电,E003+C003的总容量有0.01uF就可以……

网友C:
调整下你的复位电路的电容的吧

网友D:
为什么dsp总是在复位状态?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 复位其实是个综合信号, 除了你外部的 RC 电路外. 还有内部复位信号也会输出到复位引脚上. 这些信号包括电源监控, 可能是各个不同电压值的 VDD. 还有安全装置, 看门狗等因素.
看 2812 手册上有段话:
XRS 引脚: 器件复位(输入)和安全装置复位(输出)。器件复位。 XRS导致器件终止执行。 PC 将指向包含在位置 0x3FFFC0 中的地址。 当XRS被置为高电平时,在 PC 指向的位置开始执行。
当一个安全装置复位发生时,这个引脚被 DSP XRS D6 160 113 I/O PU 驱动至低电平。 安全装置复位期间,XRS引脚将在 512 个XCLKIN 周期的安全装置复位持续时间内被驱动至低电平。
这个引脚的输出缓冲器是一个有内部上拉电阻(100µA,典型值)的开漏器件。 建议由一个开漏器件驱动这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