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有线通信组网的共地问题

楼主(2014-06-28):
类似485,但不是485,采用双胶线,一主多从,从数约256个

主机输出一组通信线,ZX+/ZX-,电压在24~18V之间,24V为数字"0",18V为数字"1",这种总线俗称二总线,在消防行业应用较多

以前的终端供电,是依靠二总线供电的,即总线除了传递通信数据外,还提供终端的供电.

现在有一套新的系统,终端必须自己供电,这样主机,各个终端都有自己的独立供电系统,我想在组网时,将他们的"地"全部连接在一起,组成共地.

印象中485通信,大一点的网络,也需要将各个通信端的"地"连接起来.我想应该差不多可行吧,请各位大侠帮忙把把关,可行否?

还有,终端通常带有感性负载,电磁铁,24V2W*2个左右,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通信,或者采用电感将通信部分隔离......

楼主:
上图中没有画出细节,主要是各个通信端,电源的"地"全部连接在一起,尽管他们有各自的供电系统.

从组网上看,有没有大的问题,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印象中,485多点级联应该除了主线单点接地外,其他地方不能多点接地,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楼主:
准确地说,不是接外壳
而是各个终端设备的电源地相连接

网友B:
485共地的情况是各节点的地电位差别较大时,楼主的系统如果存在类似情况也可能要同样处理,但应先分析好整体电路,别弄巧成拙。

网友C(2014-09-30):
楼主,你这个一共地的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是做单总线的,你这个电路早就过时了

网友C:
可联系我QQ:108335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