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LDO反馈电容选择及其对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2014-06-28):
请问对LDO比较熟悉的兄弟姐妹们,有知道这方面的经验吗?最近一个项目遇到了点问题,感觉震荡与这个反馈电容关系很大。输出电容的选择满足手册要求。这个反馈电容的对稳定性如何影响?以及对零极点的影响如何?请有经验的帮忙解答下或提供些思路。O(∩_∩)O谢谢

网友A:
LDO 其实是个功率放大电流, 信号来自于反馈信号与内部的电压基准.
这样看的话, 那么震荡与反馈电容必然存在关系. 同时也跟外部包括负载在内的其他电路参数有关.
此外包括极点, 也跟内部的误差放大器频率特性有关.

网友B:
最好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C:
LDO的反馈电容的选择不是很严格的呀,再说了LDO外围电路都比较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