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07 是否支持软件设置从内置晶振切换到外置晶振

楼主(2014-06-28):
1、MA807 是否支持软件设置从内置晶振切换到外置晶振?
2、MA807 是否支持软件调整内部RC振荡频率?
3、用 ISP 串口 2.81 版程序为何不支持 U1 的那些选项设置?

网友A:
1、MA807 是否支持软件设置从内置晶振切换到外置晶振?
   不能
2、MA807 是否支持软件调整内部RC振荡频率?
   不能
3、用 ISP 串口 2.81 版程序为何不支持 U1 的那些选项设置?
   2.81 串口 ISP ,是通过ISP 引导码,与外界沟通,达到在线下载的目的,但没有办法修改硬件设置.

楼主:
STC 可以通过 ISP 改硬件选项。。。 807 内部结构和 10F08XE 类似没道理不可以通过 ISP 修改硬件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