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CMD文件配置详解

楼主(2014-06-28):
(无正文)

网友A(2015-05-30):
cmd命令是windows内核脚本文件

一种类似于 批处理,即batch的文件。
比如将线面内容复制到txt文档中。

@echo off
@echo Hello cmd!!
@echo Hello cmd!!
@echo Hello cmd!!
pause

另存为1.cmd
就可以创建一个cmd文件。

网友A:
不知道咱们这里的CMD到底跟批处理有没有关系。

网友B:
cmd命令是windows内核脚本文件

这里的cmd是不一样的,是用于调试时用的,和烧写到FLASH中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