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R-26GW/AY 谁知道如何找到美的空调的图纸啊

楼主(2014-06-28):
大家帮忙弄下KFR-26GW/AY的图纸家里有一台老空调坏了,按遥控控制空调总出错

网友A:
非变频空调的电路极其简单,要电路图何用,自己测绘一下也就几分钟的事。遥控出错,先找同样的遥控器做交叉测试,看是遥控器还是遥控接收器的问题。

网友B: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fr=ala0&word=kfr%2D26gw%2Fay%B5%E7%C2%B7%CD%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