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MOS管的疑问

楼主(2014-06-28):
问一个MOS管的问题   PMOS管一般都是源级接电源的输入  漏极接电源的输出  但是我看到有些电路漏极接输入  源级接输出   想不通为什么?
file:///file:///file:///file:///这个图就是这么用的   有大侠可以解释下吗?file:///

网友A:
绝大部分MOS是无方向的,充分导通时表现为小电阻,可以从S→D,也可以D→S

楼主:
不是有个相对的电压和相对的电流吗?   PMOS管的Id是负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有个相对的电压和相对的电流吗?   PMOS管的Id是负的啊

MOS管导通时是双向的,如2楼所说,电流可以从S→D,也可以D→S

网友C:
这种是PMOS的非正常用法,先不看PMOS管的栅极操控,认为都是断开的,这样只有寄生二极管其作用,电池和交流哪个电压高就通过二极管给负载供电。
当交流有电的时候,比电池电压高,因此IC的6脚就比1脚电位高,这样IC的STAT就输出低,使得上面的PMOS管道通,这样就直接把交流与输出短路,即把寄生二极管也短路了,提高了效率。
至于下面的PMOS也类似,当没有交流电的时候,Gate输出为低,让其导通,也就是电池直通负载。

网友D:
MOS管决定的是Vgs。 NMOS是+的, PMOS是-的。

网友E:
只有5L的解释最合理。
一般用于电池、市电电源切换电路。
当没有市电,PMOS导通,电池直接供电。
当有市电,PMOS截止,电池可以通过二极管给负载供电,保证切换瞬间负载不会掉电。
毕竟切换瞬间,外部电压已经降低,但是PMOS管可能还没有完全导通。
这样的设计,一直在批量生产中使用了。

是的,常见于电池供电与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的电路,此用法由来已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PMOS的非正常用法,先不看PMOS管的栅极操控,认为都是断开的,这样只有寄生二极管其作用,电池和交流 ...

我知道MOS管是Vgs来控制关断的,这种用法G接输出,那么G端的电压怎么确定呢?是通过内部寄生二极管?D端有电源输入,不管G端的电平是什么,S端就有默认的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MOS管是Vgs来控制关断的,这种用法G接输出,那么G端的电压怎么确定呢?是通过内部寄生二极管?D端 ...

打错了 应该是S接输出,S端的电压时怎么确定的

网友C:
只要6脚电压比1脚高一点,4脚就输出低电位,同时5脚就输出高电位。
若6脚电压比1脚低,上述输出就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6脚电压比1脚高一点,4脚就输出低电位,同时5脚就输出高电位。
若6脚电压比1脚低,上述输出就反过来。 ...

是这样理解的吗?当外部电源部接入,因为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关系,1脚有电源输入,所以6脚也有电源,但是6脚的电压比1脚的电压低,所以5脚输出为低电平,PMOS管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理解的吗?当外部电源部接入,因为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关系,1脚有电源输入,所以6脚也有电源,但是6 ...

不是。
当外部电源部接入,电压比电池高,即便通过寄生二极管后也比电池电压高,因此6脚比1脚电压高,所以4脚输出低,上面的PMOS导通。

网友F:
反接主要考虑防止AC adapter与电池通过寄生二极管短路,同时也是由于寄生二极管存在,使得PMOS反接也能得到S极电压,PMOS也能正常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当外部电源部接入,电压比电池高,即便通过寄生二极管后也比电池电压高,因此6脚比1脚电压高,所 ...

不好意思打错了,我说的是外部电源没有接入,因为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关系,1脚有电源输入,所以6脚也有电源,但是6脚的电压比1脚的电压低,所以5脚输出为低电平,PMOS管导通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接主要考虑防止AC adapter与电池通过寄生二极管短路,同时也是由于寄生二极管存在,使得PMOS反接也能得到 ...

我知道如果S端接电池输入  D端接外部电源输入的话   由于寄生二极管的存在  会把外部的电源拉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如果S端接电池输入  D端接外部电源输入的话   由于寄生二极管的存在  会把外部的电源拉低 ...

????

网友G(2015-09-20):
引用 网友C:
不是。
当外部电源部接入,电压比电池高,即便通过寄生二极管后也比电池电压高,因此6脚比1脚电压高,所 ...

大师好,MOS管的体二极管主要是用来防止反向电压的吧?P-MSO管导通时电流从S到D吧?

网友H:
MOS管的体二极管主要是用来防止反向电压的吧?P-MSO管导通时电流从S到D吧?

一、MOSFET内部的体二极管是由制造技术、工艺决定的,不是用来防反接的,一般功率MOSFET都这样,小信号级的MOSFET就不一定有体二极管,衬底可能有引出电极。
二、PMOSFET导通后是低电阻,电流可以从S到D,也可以设计为从D到S.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MOSFET内部的体二极管是由制造技术、工艺决定的,不是用来防反接的,一般功率MOSFET都这样,小信号级 ...

电流D到S,怎么设计?

网友H:
例如电源防反接电路,如果电源极性连接正确,先靠体二极管导通,PMOSFET获得栅压VGS导通,导通后RDS很小,相当于短路了体二极管,电流由D到S。
如果电源反接,体二极管阻断,GS等电位,VGS=0,MOSFET也无法导通,从而防止了电源接反。
楼主的电路的PMOSFET就有这样的功能,是选择电池供电还是墙插的适配器供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PMOS的非正常用法,先不看PMOS管的栅极操控,认为都是断开的,这样只有寄生二极管其作用,电池和交流 ...

请教个问题。
如果电池和交流电同时存在,二极管会自动选择电压高者为负载供电,电压低者则处于断路状态。
但有MOS管存在的话,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如果电池电压比较低,但大于Vgs(th),那么两个MOS管都会导通,交流电就会给电池充电,这是和二极管电路不一样的。
我的这个分析正确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例如电源防反接电路,如果电源极性连接正确,先靠体二极管导通,PMOSFET获得栅压VGS导通,导通后RDS很小, ...

你好 对于P管不是S接高压,D接低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请教个问题。
如果电池和交流电同时存在,二极管会自动选择电压高者为负载供电,电压低者则处于断路状态 ...

我自己看明白了,LTC4412就是用来避免给电池充电的。交流电电压比较高时,下面的MOS会关断。

网友H:
对于P管不是S接高压,D接低吗?

这种接法是多数,反过来应用的也有,比如防电源反接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