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如何在程序烧写时,直接在代码段后把一些需要的参数一

楼主(2014-06-28):
最近在做程序移植,源工程文件里的链接文件,在代码段.text段后,加上几个固定参数值,再以程序形式直接烧写到飞思卡尔单片机里。现在将程序移植到stm32上,这几个参数如何实现,放在代码段后?stm32链接文件一直都找不着。求大神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A:
STM32如果用的KEIL编译器的时候,链接时是使用的 。SCT,分散加载文件,是一个可选项,你可以选择使用自定的分散加载文件进行链接或者使用 KEIL自己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