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RV熔丝设定看门狗一直开启,程序不能执行吗?

楼主(2014-06-29):
(无正文)

网友A:
在使用内部RC时,看门狗复位时间是多长?

楼主:
编程熔丝设定看门狗一直启动,看门狗时间是没有初始化的,应该是默认最小,但是第一条指令就执行不了

网友B:
如果溢出时间太短,没时间喂狗,肯定不能执行程序...

楼主:
初始化第一条指令都执行不了,可能是mega88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