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上电就死机。

楼主(2014-06-29):
最近使用STM8S207,写了程序,用ST-LINK没问题,但是去了仿真下载器,直接上电,就有很大概率会死机。感觉程序跑了有1秒钟左右才死机。
找了很多原因,都一一排除了。
比如IO电流太大,把驱动数码管的电阻变成500多欧姆了,还是不行。
比如VCAP的电容从470nF改为1uF,还是不行。
电压用示波器测试,稳定5V。
用示波器测试电压和RST脚,为电源先到5V,RST再到5V,按理也正常。
用示波器的接地脚接到板子上,死机概率明显降低,但是还是偶尔会死机。

why,why,why?请教了。

楼主:
刚才突然有了新发现,把操作内部EEPROM的程序去掉,就不死机了。。。。还是很奇怪。但是起码知道是EEPROM的问题。

网友A:
操作EEPROM的程序你怎么写的???

网友B:
写EEPROM超过看门狗周期?

网友C:
操作EEPROM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我没有开启看门狗。。。

楼主:
void EEPROM_Unlock(void)        //EEPROM解锁
{
        do{
                FLASH->DUKR = 0xAE; // 写入第一个密钥
                FLASH->DUKR = 0x56; // 写入第二个密钥
        }
        while((FLASH->IAPSR & 0x08) == 0);//等待解锁成功
}

void EEPROM_Lock(void)        //锁EEPROM
{
        FLASH->IAPSR |= 0x08;//Set DUL
        //FLASH_IAPSR &= 0x;//Clear EOP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int StartAddress, unsigned char eData)
{
        unsigned char *EEPROM_Address;
        unsigned int Address;

        disableInterrupts();

        Address = StartAddress;
        EEPROM_Address = (unsigned char *)(0x4000+Address);
        EEPROM_Unlock();
        *EEPROM_Address = eData;
        while((FLASH->IAPSR & 0x04) == 0); // 等待写操作成功
        EEPROM_Lock();

        enableInterrupts();
}

unsigned char Read_IIC_Byte(unsigned int StartAddress)
{
        unsigned char eData;
        unsigned char *EEPROM_Address;
        unsigned int Address;

        disableInterrupts();

        Address = StartAddress;
        EEPROM_Address = (unsigned char *)(0x4000+Address);
        EEPROM_Unlock();
        eData = *EEPROM_Address;
        //while((FLASH->IAPSR & 0x04) == 0);
        EEPROM_Lock();

        enableInterrupts();

        return (eData);
}
以上是我读写EEPROM的程序,各位看看有问题吗?

楼主:
发现问题了,eeprom解锁程序写翻了。。。
应该是:
void EEPROM_Lock(void)        //锁EEPROM
{
        FLASH->IAPSR &= 0xF7;
}

楼主:
eeprom上锁程序错误。

楼主:
发现程序改正确之后,死机概率降低,但是还是会死机啊。。。郁闷了。:'(

网友D:
读写EEPROM的时候,关闭所有的中断,以及看门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读写EEPROM的时候,关闭所有的中断,以及看门狗;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F:
按11楼的试试!

网友G:
看见一楼的问题描述我就觉得和硬件没啥关系

楼主:
我没有开启看门狗,而且在写eeprom之前disableinterrput,写完eeprom之后enableinterrupt。。。。都试过,依然还是会死机。
:(

网友H:
看看供电部分有问题吗,用最小系统,跑例程代码,先定位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I:
用内部晶振看看吧,

网友J:
在写eeprom注意时间延时,否则容易出问题。

楼主:
已经试过了跑普通程序ok的,就是加入eeprom程序就有问题。。。:(
但是eeprom程序看不出问题啊。

楼主:
to 18楼,你好,我写的是STM8内部的eeprom。。。不是外部的AT24C02之类的。。。。

网友K:
我的EEPROM部分的代码和你的很相似,只是我是写到固定的某段,并且每次都擦除的。

网友K:
感觉没什么问题。这是我的小函数,我用的STM88S003。
void EEPROM_ProgramByte(u32 Address, u8 Data)
{
    *((PointerAttr u8*) Address) = Data;
}

void EEPROM_Unlock(void)
{
         FLASH->DUKR = EEPROM_MASS_KEY2;
         FLASH->DUKR = EEPROM_MASS_KEY1;
}

void EEPROM_Lock(void)
{
                FLASH->IAPSR = (u8)(~EEPROM_IAPSR_DUL);
}

void EepromErase(u32 Address,u8 Num)
{
         u8 i;
         for(i=0;i<Num;i++)
         *((PointerAttr u8*) (Address+i)) = 0;
}

u8 EEPROM_ReadByte(u32 Address)
{
    return(*((PointerAttr u8*) Address)); /* Read byte */
}

网友J:
延时是eeprom写入必须的内外部都要有,仿真器运行写入慢,没问题,直接运行写入快,eeprom写容易出问题,加延时试试吧

网友C: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int StartAddress, unsigned char eData)
{
         unsigned char *EEPROM_Address;
         unsigned int Address;

        disableInterrupts();

        Address = StartAddress;
         EEPROM_Address = (unsigned char *)(0x4000+Address);
         EEPROM_Unlock();
         *EEPROM_Address = eData;

此处加延时,至少4个NOP,根据你的MCU频率决定,频率越快,就多加两个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_asm("NOP");

         while((FLASH->IAPSR & 0x04) == 0); // 等待写操作成功
         EEPROM_Lock();

        enableInterrupts();
}

楼主:
好的。马上试试。

网友L(2016-02-02):
之前在TI的单片机里写入内部EEPROM时也死机了...后来发现是看门狗问题..在进入写之前把看门狗停掉,写完了再打开看门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