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2V铅蓄电池浮充供电问题。

楼主(2014-06-29):
因为本地供电中断相对频繁,自己准备把家里的照明供电系统改造成低压12V铅蓄电池供电系统,有下面的想法:

1、有电的情况下,开关电源采用恒流恒压方式向电池和照明系统供电,电池采用四块12V 20AH铅蓄电池并联,最高浮充电压14.3V(网上查到的浮充参数,不知道是否实用);LED照明总功率不超过300W,即照明系统电流不超过30A。之所以采用恒流恒压方式供电,是为了防止LED照明系统功率过大并且蓄电池亏电的情况下,开关电源负荷过高。
2、停电的情况下,蓄电池给LED照明系统供电。

问题在于有没有比较实在经济一些的这种开关电源,一般可以购买到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是恒压的。
请大家支招,不胜感谢!

网友A:
功率不大的开关电源通常会用反激电路,而反激电路通常会“免费”带有恒流能力。但是14.3V的开关电源可能不好找。。。。

网友B:
1、可以买到恒压恒流开关电源,其实就是专门充电用的
2、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一般都可以微调,实在不行改电阻
3、蓄电池浮充电压到底多少,与用法有关,是循环还是后备。

网友C:
买恒流限压的电源吧;
台湾的艾德克斯,CHORMA做的还不错;

网友D:
建议买一个稳压电源,实现0~15v 0~30A 淘宝很多,经济实惠,又可完成恒流限压功能

楼主:
看自己的使用方式,应该属于后备式,13.8V电压,淘宝上好像有,去搜索看看。

网友E:
一般来说,电源没有既恒压又恒流的,我改过LLC的拓扑结构的电源从恒压改成恒流,就是把反馈电路原来采集的电压信号,改成采集电流信号就可以了,为了保证不过压,还可以增加恒流和恒压的切换电路,既电压低时是恒流,电压高时,切换成恒压,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