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过孔方向问题

楼主(2014-06-29):
请问,过孔从TOP到GND,与从GND到TOP,这个有区别么?看到allegro里面有过孔方向的设定,想不通为啥会有方向。 牛人请帮忙,谢谢!

网友A:
贴图说话

网友B:
没有方向设定啊?不晓得你指哪个意思?

网友C:
过孔从TOP到GND,与从GND到TOP, 注意元器件的焊盘 不要影响到即可

网友D:
没听过设定方向,求解!

网友E:
是指多层板盲孔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