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卡问题

楼主(2014-06-29):
我们在使用TF卡 LAYOUT 时, 对每个走线有什么要求, 阻抗? 等长?  一般TF卡最长可以传送多远

网友A:
这个跟你的读写方式和速度有关,如果速度高就要考虑。

网友B:
TF卡 阻抗不需要 等长没必要

网友C:
我都是随便画的,能走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