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opa4171的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还是电压跟随器吗

楼主(2014-06-29):
请分析一下

网友A:
看不到图。不过根据描述,当电阻很大时就是积分用的,电阻比较小是相位补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不过根据描述,当电阻很大时就是积分用的,电阻比较小是相位补偿用的。 ...

刚刚忘记发图了,现在发了

网友B:
仍然是跟随器。
这么大的电容,在此作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仍然是跟随器。
这么大的电容,在此作用很小。

请问那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那电容有什么作用?

对理想运放,没有作用。对理想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也没有用。
对实际运放,运放输入端对地有很小的输入电容(分布参数)。该输入电容会与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首帖图中R173)构成一个低通,影响高频时的响应。该电容(首帖图中C153)用于取消此项作用。但实际上,该低通转折频率通常远高于运放单位增益带宽频率。

正确解答,是补偿不好的分布电容。其他的滤波解说全是扯谈,不明原理。

楼主:
但有个老师傅告诉我用来滤高频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理想运放,没有作用。对理想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也没有用。
对实际运放,运放输入端对地有 ...

但有个老师傅告诉我是用来滤高频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有个老师傅告诉我是用来滤高频信号的

chunyang曾在同僚版发表议论说,当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网上各种东西都有,如何判断分析,去伪存真,那是一种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unyang曾在同僚版发表议论说,当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网上各种东西都有,如何判断分析,去伪存真,那是 ...

嗯嗯。我现在就是缺这种能力。:dizzy:经验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现在就是缺这种能力。经验不够啊

不是经验问题,而是逻辑能力和知识范围问题。

网友C:
标准的跟随电路,输出和负输入端直接短路,就不存在影响什么高频响应的问题。
有些运放为了抑制输出漂移,输出和负输入端加一个电阻,使正负输入偏置对称。
当串联电阻时,再并联电容,才会对高频响应有改善,前提是运放的输入端有较大分布电容。
实际电路,只要频率不高,影响很小的。

网友D:
这个起到滤波的作用了,电压跟随器的作用还是有的

网友E:
超前补偿,防运放自激

网友F:
运放还是个跟随器,电容搞不懂是干啥的,滤波?防自激?

网友G:
是跟隨器,加电容就是为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跟随电路,输出和负输入端直接短路,就不存在影响什么高频响应的问题。
有些运放为了抑制输出漂移, ...

get

网友H:
在高频信号的时候,想想这个电容是加快信号到输出端还是延迟呢?

楼主:
结不了贴

网友I:
是跟随,输入接的基准?

网友J:
积分电路,加电容是为了平率补偿

网友K(2015-10-16):
希望大神继续讨论

网友L(2015-12-05):
讨论前提条件:电容较小的情况(与反馈电阻相比)。

1、可以认为是超前补偿,高频信号的时候,电容加快信号到输出端
2、反馈电阻与输入分布电容 形成1个极点, 反馈电容和反馈电阻形成1个零点,抵消掉那个极点的作用
3、反馈电容 减小高频信号增益,防止自激振荡
4、这是一个比例电路,不是积分电路。
不知道上述说的对不对,别轻易相信。

网友L(2016-01-04):
引用 网友L:
讨论前提条件:电容较小的情况(与反馈电阻相比)。

1、可以认为是超前补偿,高频信号的时候,电容加快信 ...

顶起!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问那电容有什么作用?

是补偿反相端对地的分布电容。至于滤波,一个电容跟无穷大的电阻相串联能滤什么波呢?

网友M:
先要弄清OP的环路增益是什么,高频模型,在输入端有共模电容也有差模电容,更别提有PCB分布电容。这些电容对反相端的影响足够影响环路稳定性,才需要加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是补偿反相端对地的分布电容。至于滤波,一个电容跟无穷大的电阻相串联能滤什么波呢? ...

无穷大电阻 指的是?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先要弄清OP的环路增益是什么,高频模型,在输入端有共模电容也有差模电容,更别提有PCB分布电容。这些电容 ...

该电容 从相位补偿的角度,可以理解为 补偿 输入端的分布电容。

但如果从其他角度呢,加了该电容,电路带宽变小,高频信号被衰减,是不是可以看成滤波作用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该电容 从相位补偿的角度,可以理解为 补偿 输入端的分布电容。

但如果从其他角度呢,加了该电容,电路 ...

严格来说,滤波与相位校正二个不同角度描述同一事情。滤波一般要通带,阻带多少,放大倍数多少。但相位校正宽得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无穷大电阻 指的是?

输入端对地的共模电阻和二个输入端的差模电阻。

网友N:
我也遇到这样的电路   不知道是搞啥用的

网友O:
减少了信号的建立时间

网友P(2016-02-04):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跟随电路,输出和负输入端直接短路,就不存在影响什么高频响应的问题。
有些运放为了抑制输出漂移, ...

抑制输出漂移?那是啥?这电阻的用法应该是在bjt型opa中用的吧?传统的平衡电阻是用来平衡偏执电流引起的Vos但那个貌似不是这种用法

网友Q:
不完全是了,波形信号会失真,不信可以搭个电路用信号发生器给个几k频率的锯齿波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Q:
不完全是了,波形信号会失真,不信可以搭个电路用信号发生器给个几k频率的锯齿波试试 ...

看你加多大频率的锯齿波了,从波形上看,是典型的宽带信号,对电路的带宽要大的。还有涉及到相位失真的问题。(也叫线性失真)。

网友R:
<<op放大电路设计>>

网友S(2018-01-04):
还是不明所以然哈,希望继续讨论

网友T:
运放是有输入电流的,+输入电流流过R172会产生电压,R173就是为了消除这个影响。但是对输入阻抗低!的运放,这样做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与R173并联的电容就是为了减少这种影响。

网友M:
在反相端或输出端有分布电容,才需要这个电容。进行相位校正。增加相位祫度。

网友U:
这么大的电容,感觉不像是补偿用的了,补偿电容的话一般都是pf量级吧。个人感觉这个电路是按照跟随器设计的,可能容值标注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