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变了一个DSP程序,在调试时总是有问题提示如下,求大家帮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29):
我自己写了两个H函数,然后放在source中,在main函数中调用H文件中的函数,但是他总是提示如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resolved symbol _Blink, first referenced in ./main.obj        LED_AND_SCI                         C/C++ Problem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貌似路径有问题

网友B:
unresolved symbol _Blink, 给Blink(变量或函数)加一个外部引用声明试试,用关键字extern。

网友C:
看看你的标Blink吧    它的调用   它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