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锂电池

楼主(2014-06-29):
电动汽车内部的锂电池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锰酸铁锂电池?一般单体电压多少V?由多少节电池组成?充电电压又是多少呢?

网友A:
我有几块电动车用的磷酸铁锂电池,100Ah及更大,单体标称3.2V,充满3.65V,至于串联节数,这个因车而异了,一般100V以上。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 单体电压3.2v
小车串联 三百V 系统
大巴 6百多系统
容量 电池都是要并联在串联的 最后的容量 根据车型来定

楼主:
那请问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其充电电压为多少V?锰酸铁锂电池又如何呢?哪一种更为广泛使用

网友C:
应该是磷酸铁锂电池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 单体电压3.2v
小车串联 三百V 系统
大巴 6百多系统

版主 你知道有没有3.3V转2.5V的芯片啊 而且封装和AMS1117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其充电电压为多少V?锰酸铁锂电池又如何呢?哪一种更为广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