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i新人求助,关于无法load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6-29):
我编译完后,load程序。接着出现了这个错误:

我仔细查看了一下map 文件,发现地址0x813D 是这个函数:0000813d   _InitFlash

.

为什么load程序的时候不从 00008500   _c_int00  进去呢

因为我看到偶然load进去的时候,对话框显示的地址是0X8500

等待大神**!!
我没有用Flash  ,一直用的RAM调试,从未动过CMD 文件。

网友A:
在工程里搜索一下,有没有调用Init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里搜索一下,有没有调用InitFlash

搜索结果如下,我感觉没有调用FLASH......
Searching for 'InitFlash'...
In file E:\20140212\MMI_THREE\mmc_inverter\epwm_updown_aq\source\DSP2833x_SysCtrl.c ...
Line 25:        #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 "ramfuncs");
Line 52:        // Example: InitFlash:
Line 61:        void InitFlash(void)
In file E:\20140212\MMI_THREE\mmc_inverter\epwm_updown_aq\include\DSP2833x_GlobalPrototypes.h ...
Line 179:        extern void InitFlash(void);
In file E:\20140212\MMI_THREE\mmc_inverter\epwm_updown_aq\Debug\DSP2833x_SysCtrl.obj ...
Line 4:        縑 v
Line 204:
In file E:\20140212\MMI_THREE\mmc_inverter\epwm_updown_aq\Debug\Example_2833xEPwmUpDownAQ.map ...
Line 500:        0000813d   _InitFlash
Line 685:        0000813d   _InitFlash
In file E:\20140212\MMI_THREE\mmc_inverter\epwm_updown_aq\Debug\Example_2833xEPwmUpDownAQ.out ...
Line 345:
Line 558:        ?
In file E:\20140212\MMI_THREE\mmc_inverter\epwm_updown_aq\Example_2833xEPwmUpDownAQ.CS_\SYMBOL.FPT ...
Line 4:        CpuTimer2
Line 210:        InitFlash
16 occurrence(s) have been found.

网友A:
我感觉你调用了。把主程序贴出来

网友B:
应该把CMD文件贴一下。

楼主:
CMD 文件如下:

楼主:
我的主函数里面没有涉及到Flash,但是在我包含的TI 例程里面出现了Flash相关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主函数里面没有涉及到Flash,但是在我包含的TI 例程里面出现了Flash相关的内容

看看 GEL文件里面有没有相关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 GEL文件里面有没有相关初始化

版主,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怎么看

工程下就有GEL文件的    在最上面
是不是你没添加进来

楼主:
谢谢斑竹,我能找到gel 文件的位置。 我想问的是怎么在gel文件里面查看有没有相关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