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自己做了个旋转时钟,现在遇到了个瓶颈,希望高手助阵

楼主:
想做简单点的  ,数字省去了,只显示12个刻度还有表盘,以及时针分针秒针,  本来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程序,但由于程序与硬件是相配套的,和我自己做的硬件有些许差别,所以自己写了个程序,我做的硬件很简单  ,就是一个89c52单片机,12Mhz晶振,16个LED,还有DS1302还有一对红外对管  ,选用独立电源供电,电机转速大约20转/s,红外发射管在电机连接的的板子上,接收管连接外部中断,程序是首先显示表盘,但是运转起来只显示了两个灯,而且还不停的动,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非常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建议什么的,

网友A(2014-06-29):
先不让电机旋转,顺次点亮所有的LED,然后让电机旋转,点亮最外侧的圆圈,再点亮12点方向的一根直线,再做12点和6点方向两根直线,再做表盘,再做表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让电机旋转,顺次点亮所有的LED,然后让电机旋转,点亮最外侧的圆圈,再点亮12点方向的一根直线,再做1 ...

LED 显示正常,电机旋转可以点亮最外侧的圆圈,制作的顺序也是按照这样来的,只是现在没法显示表盘,我想知道我写的程序是否能实现显示表盘的效果,,,我写的程序是利用红外对管发生中断,第一个中断时打开定时器1计时,当第二个中断来时,关闭定时器1,并读出定时器1的时间t0,在打开定时器0,并将t0/180作为定时的时间t1,表盘有12个刻度,把每15次t1点亮一下LED,按理说无论转速如何,都能正常显示12个刻度,可实际显示不是这样的,我想知道到底哪里有问题,希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 显示正常,电机旋转可以点亮最外侧的圆圈,制作的顺序也是按照这样来的,只是现在没法显示表盘,我想 ...

上面已经给你写了调试步骤了,请一步一步的调。

网友B:
也想做,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