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开发板的官方GPIO测试程序出现连续运行和单步调试两种

楼主(2014-06-29):
在官方提供的GPIO测试程序中,单步调试都是OK的,但是全速运行的时候就出错了。
程序中PB3配置为输出模式,PD7配置为输入模式。将PB3和PD7这两管件相连,用串口发送容易的值开始测试,如果PB3输出的和PD7接收的数据都是相同的表示测试是OK的。我用杜邦线连接了这两个管脚后单步测试时ok的,但是复位后全速运行就出现测试失败,求大牛解答。
程序图:

网友A:
你全速运行时去掉printf,这个是占用串口的,然后全速时串口堵塞了

网友A:
实际运行时去掉printf函数,屏蔽掉,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全速运行时去掉printf,这个是占用串口的,然后全速时串口堵塞了

串口堵塞?
没发现什么串口堵塞啊,只是全速的时候PB3输出的电平PD7检测是错误的,但是单步的时候却是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B:
每次操作后面加个延时试试看全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堵塞?
没发现什么串口堵塞啊,只是全速的时候PB3输出的电平PD7检测是错误的,但是单步的时候却是可 ...

IO翻转不过来?你换个IO试试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D:
想问下楼主,这个例程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E:
把采集引脚配置为中断方式试试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楼主,这个例程在哪里下载的?

就在我们的论坛就有啊,自己找找。
大概是80多M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还没有,可能是IO的翻转有问题或者是读取有问题,我试了别人的板子也是同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采集引脚配置为中断方式试试效果怎么样

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测试的时候也是有问题的,后来在PD7判断之前加了延时,估计是IO口翻转速度跟不上,楼主可以自己试试。加了延时后程序是可以的。。。。。

网友G:
还没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测试的时候也是有问题的,后来在PD7判断之前加了延时,估计是IO口翻转速度跟 ...

我加了延时也是可以的,IO的翻转速度确实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