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LAZ内部晶振IO不受控

楼主(2014-06-29):
之前用M0516外部晶振可以工作,目前换成M058内部晶振,但是IO不受控,代码如下,请帮忙分析

int        main (void)
{
        static char Rex = 0;
        char i;
        /* SYSCLK =>12Mhz*/
        UNLOCKREG();
        /* Enable high external clock and use it as system clock (HCLK) */
        DrvSYS_Open(OSC22M_CLK);//(XTL_CLK);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OSC22M_CLK) != 1);

         IO_Init();

        while(1)
        {
           test_led();

         }
}

楼主:
自摆乌龙。
用两个LED做指示运行,结果短路了。导致异常。

代码没问题,结贴

网友A:
:lol嗯,这么短的程序应该不会搞错,软件不错,就是硬件问题,楼主加油。

网友B:
这节奏,国际主义精神啊,足球有乌龙,这问题也有乌龙,楼主加油啊。